求救啊!!!为什么V911无法对频!!

楼主(2011-12-19):
v911刚到手,可是按说明书上说的方法就是无法对上频,哪为高手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A:
油門放最底下沒?

网友B(2012-01-19):
按说明书的步骤啊。
插上电池,快速放在平地上,然后开控,就可以了。

网友C:
插上电池,快速放在平地上,然后开控,就可以了
还有:
开控前先把油门拉至最低位。
并要先确定飞机电和控电都足够。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