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平板天线!

楼主(2011-12-19):
  你知道史上最牛的平板天线是神马么?不是我们玩的功率一两瓦的那东东,而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移动基站!这种天线功率高达几十甚至几百瓦,单向有效距离达几公里,而且三四个不同角度的平板天线背靠背组成一个基站,成360°覆盖,并把无数个基站通过蜂窝网络连成片,几乎覆盖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上图:

网友:
要建立全国FPV网络吗?

网友:
我能弄到这个平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莫非是搞移动基站设备安装调试的兄弟?
该不会像农民伯伯剪电线一样去塔上背一个下来吧?(纯属玩笑,切莫当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知道史上最牛的平板天线是神马么?不是我们玩的功率一两瓦的那东东,而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移动基站!这种天线功率高达几十甚至几百瓦,单向有效距离达几公里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东西根本没那么大功率,小到超出你的意料。

网友:
梦想可以用移动的网络玩FPV````,图传,遥控就不是神马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东西根本没那么大功率,小到超出你的意料。

这个我也是百度的,具体多少不知道,但是据说那东西发射功率很大,如果装居民楼里会有很多人反对,因为基站长时间离人太近会导致人失眠、脱发、得癌症几率大幅上升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是百度的,具体多少不知道,但是据说那东西发射功率很大,如果装居民楼里会有很多人反对,因为基站长时间离人太近会导致人失眠、脱发、得癌症几率大幅上升等等。

请你百度清楚再来…

网友:
哪里有那么高功率
尤其是城市里面的,几百MW都不得了了,因为人口密度大,扇区要弄小点,才可以多放下些扇区,因为每个扇区可以容纳的童话量是一定的,扇区小,功率就要小,否则就会干扰到相邻的扇区。

但是农村以及对海覆盖的,功率就大很多,但是一般也就几W,1、20W至多了。
看人口密度的情况。

网友:
LZ真是一如既往的想当然。。。。

网友:
用3G视频手机玩FPV吧

网友:
玩无线电的功率大的也能达到几百W,一个车台功率就45W,手台5W!

网友:
大哥。。这个功率小得可怜。。。

网友:
这个功率小的可怜……

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你的手机不是收音机,你得和基站通话。如果那个天线要几百瓦才能到达你的手机,那你的手机是不是也要几百瓦才能和基站通信?

网友:
我这边有个真实的案例,一对退休老夫妇家对面就架设有一座这样的天线塔,老头子患有心脏病经常血压偏高,怀疑家对面的移动发射塔的辐射有影响,因此多次到环保部门和移动公司投诉。环保部门和移动公司也派人去检查过多次信号辐射,都没有达到国家标准的一半,但是老头子在家还是经常血压升高,去到医院却又没事了。最后又一次老头子老毛病又犯了投诉移动,移动没办法只好又派人去查,结果一查发现这座发射塔因为系统升级已经关机了两天了,根本没信号发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