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3g软件怎么了

楼主(2011-12-19):
以后还正常呢,好长时间没用了,今天在用老报错,卸载了再装也好不了,我把系统都还原到以前了在装3g才好,但是打开一看就变这样了
里面乱七八糟的,有的参数也不显示,改分辨率也好不了,我的系统是win7的,希望电脑高手赐教

网友:
删了重装看看。。我的也是WIN7。。一直好好的。。

楼主:
已经删了好多次了 刚才又重装了一次

网友:
好像和系统有关,同样的安装程序在不同机器上装出来有时就是显示不全,设置起来非常不方便,具体原因不明

楼主:
我的win7是盗版了 难道不行

网友:
把字体改成标准大小就可以了。
win7桌面右键-更改分辨率-放大或缩小文本-较小

楼主:
:loveliness: 谢谢ls  真的好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