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遥控器安装上计时器,就不会过放电了!

楼主(2011-12-19):
没有飞控!OSD的没有,所以
电池
放电常常过放!给
遥控器
安装上计时器,就好多了!

网友A:
多余了,安装个电压,显示报警器就万事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的太高,有时听不到啊,安装过的,飞的过程丢了

网友B:
控都带定时器吧

网友C:
晕不知道LZ还在用啥控 ,没定时器

网友D:
天7都有计时器吧

网友E:
控上设置时间久可以了!

网友F:
天6就没有 难道就丢脸?

网友D:
没有没有 天6也是可以的

网友G:
带个闹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