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求教 mini V8 设置完成后的步骤。

楼主(2011-12-19):
我进入5.2软件设置时候,十字盘水平,上下推都很正常。到了关闭软件,飞机通电,再推螺距,跟原来在软件的时候的十字盘没有水平(同在一个水平位置放飞机),不知道怎么样结束软件。是先设置电机完成后关闭软件,再出开飞机电池。还是先点击软件完成设置,然后断电飞机电池,再关闭软件?请用过的指点下。谢谢!

楼主:
我进入5.2软件设置时候,十字盘水平,上下推都很正常。到了关闭软件,飞机通电,再推螺距,跟原来在软件的时候的十字盘没有水平(同在一个水平位置放飞机),不知道怎么样结束软件。是先设置点击完成后关闭软件,再除开飞机电池。还是先点击软件完成设置,然后断电飞机电池,再关闭软件?请用过的指点下。谢谢!(不好意思,一面有几个错字)

网友:
先点击软件完成设置,然后断电飞机电池,再关闭软件

网友:
标准传统方式吧

网友:
设置完拔电呗

网友(2012-01-18):
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设置完后拔电关软件,可油门推到最高十字盘还是不平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自动微调功能

把那个钩去掉,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网友:
推出了软件 V8 就自己乱动了 不再设置软件里面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