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头最低点火电压

楼主(2011-12-19):
请教火头最低电压多少啊,DIY 了一个点火器,12V锂电做电源,用降压模块,发现降压后只有0.36V,可以烧红一根铜丝,因为身边目前没火头,所以问问各位,0.36V能点的动吗?当然,可能万能表也不是很准的。关键是能够烧红30MM长的铜丝,而已铜丝不断。请各位帮忙判断下,能否烧红火头?

网友A:
你有发动机不

网友B:
火头电源不要用稳压的,要用恒流的。
这样不论电路上有多大的接触电阻,只要还不算离谱,都保证可靠点火,而且调好工作电流,对火头有好处,不会烧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