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3米的电动巫婆能不能手接?

楼主(2011-12-19):
最近心里一直盘算着搞个这样的飞机来飞。预算都没到位就打算了预算出来。。。
但是难题主要是起降和场地。
不知道这么大的飞机能不能手接降落?空机1800克重,以我的水平装完估计就奔着2800克去了(6舵机和接收机200克,电机,桨罩,桨估计300克,电调30克,电池400克外加零碎),接得住吗?最低飞行速度如何?飞山坡的时候又如何?
参照无动力版本最大1600克压载来算,这个算是加了一半压载呢。

有时候想想如果不追求极致的话,sight ep反而挺适合玩玩的。热气流勉强附庸风雅,山坡的话小风天气估计很爽,小又轻手接还是有信心。

请飞过的给指点一下,尤其是在飞山坡的情况下。我没这么飞过,模拟器里感觉控制速度有一定难度的。

多谢

网友:
技术到位的话,没有问题,看F3B世锦赛(也属于3米机,重量还要重,光配重就达1600多克)的时候除了定点降落,大多都是手接。

网友:
sight ep是不可能手接住的,襟翼开不大,那飞机要盘到气流和撞大运一样,巫婆这种是f3b机,不改电动是应该是可以手接的,视频里见过。改了电动估计也悬了

楼主:
嗯,谢谢指点。。。我主要是觉得带了动力以后飞起来方便些,不需要绞盘或者弹射绳之类的东西。
要飞大飞机,还是有难度啊!

网友:
唉,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考虑飞 弹射或者牵引的飞机,但是飞场不够理想啊,很多时候在狭小的场地每高度太高,可是又不够第二次回旋,不得不开启动力复飞,无动力咋办?眼睁睁的看着撞树去了……

网友:
胆子够的话,汽油机都可以手接
但安全就

网友:
两米的滑翔机手接问题不大吧

没有襟翼一样可以的,不要以为很有难度,我接过2.6的,其实难度反而比1.5的dlg小很多,毕竟他的下降路线比较稳定,不会受外界影响太多。但是对于电动的手接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接飞机的时候的手如果误碰了油门,那可就太悲催了。小心吧

网友(2012-11-25):
胆子够的话,汽油机都可以手接

网友:
有贼心没贼胆。每次接近时都想伸手,最后一刻缩手。爱咋地咋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