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适配器山寨B6能不能用呢?

楼主(2011-12-19):
笔记本的适配器山寨B6能不能用呢?
山寨B6的适配器时好时坏,我的笔记本适配器输出是19V---3.42A,能不能用?  谢谢

网友:
不行,电压高了,B6的适用电压是11-16V,你的电源超了

网友A:
B6的电压是11-18V好不好!

网友:
在用山寨B6,输入电压最高16V,超压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6的电压是11-18V好不好!

正解,我就是在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16V的

网友:
电流不够吧,B6至少也要搞个5A以上的电源,本子的电源最多两三A吧

网友:
电压高了,我用12V2A的方帮给B6供电充电,电流小点照样充很好,不过现在还是用来修复镍氢和给锂电放电多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了,我找到原因是电源线烧了,重新换一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