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GPS模式逆风飞行,一直往回飘?

楼主(2011-12-19):
大概在150米以内的高度,是上面风太大吗?必须一直俯仰往前推到一定杆量才能抑制。这时候松杆悬停不了的,飞控不能实现这种情况下的定点悬停吗?低飞就很好。是不是一直后移,记录不了准确的GPS坐标?

网友:
是不是超过限高 gps不起作用了

楼主:
WKM限高吗?

一直没留意到有说呀

网友A:
WK-M在任何模式下是没有高度限制的,但是有抗风性的要求。呵呵。

网友:
调高速度阻尼

楼主:
愿闻其详

引用 网友A:
WK-M在任何模式下是没有高度限制的,但是有抗风性的要求。呵呵。

抗风性的要求? 能详细点说说吗?

网友:
飞控对飞行器飞行姿态的调整和控制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外界因素干扰过强,比如说很大气流变化,飞机就会很难保持原有的位置和状态,飞控一般对抗风性的要求是在五级风以下,当然了,和飞行器本身的重量也有关,大块头的飞行器肯定抗风性强一些。

楼主:
还有别的可能吗?

我今天再去飞,环境几乎无风或说微风。起飞2.5Kg,算很重的了。还是往后飘,起飞前也检查了重心大致在中心。低飞悬停就有钉钉子的感觉。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我4.2的固件,远程调参,感度调到最高,飞机也不抖了,我记得以前是到最高就抖的很厉害的。

楼主:
没人搭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