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个精加工车的话题

楼主(2011-12-19):
论坛里好像没有讨论镜面加工技术的帖子啊?尤其是没有有关镜面车床的介绍,有知道的能不能说说,如,结构,主轴,轴承,导轨,转速,如何消除震动,如何提高刚性,等等。

暂时先不说镜面车床的数控系统哦,这个东西太高级,说了也没有用。

楼主:
知道有挤压,磨削,抛光等镜面工艺,但是主要想看看镜面车削工艺

网友:
车削镜面
我的理解是
强刚性 高转速 慢走刀。群里有几台机床能做到的。所以大家都不讨论把

网友:
但是主要想看看镜面车削工艺

网友:
曾有一段时是对镜面很感兴趣

自已也花了不少时间,磨了一些刀。

发现工件是越车越光亮了,尺寸是越来越不精准了(因为。我的工件中,大部分镜面是压出来的,也就是有大量的,本来可以切掉,但还留在工件上的金属层)

不相信你可以再回一刀试一下,发现又车掉了一圈。

如此这般,最后表面光了,尺寸不准了。

至于抗震,这个很感兴趣。因为我的小车。震得相当的利害。

前一段贴子里有一种精车刀。我试验时却,只有斜向的震纹。

诚然表面是很光

网友:
看来小车震得问题很普遍

网友:
我把刀尖磨很尖,车床最大转速1600转,进刀是能稍微车出很细的很细的连续均匀的丝来,能车出镜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头越硬,线速度越高,车出来的光亮度越高(非光洁度,只是看着亮)!
所谓“镜面”级是指Ra在0.2谬以下,一般普车很难达到,当然也有个别老师傅通过调整车床主轴轴承间歇能强行加工出一些,但是是在损害机床寿命的 ...

   大型的数控

网友:
没床的飘过 弱弱的问下 貌似 普通床车制得东西 想要镜面效果的话 要再处理的吧?

网友:
车镜面这点事 在中 国眼下的工业条件下 基本就是个神话

我在厂子的时候 车钢件 不打磨的情况下 花7  就是 3.2 微米  基本就是极限了

网友:
单点金刚石车床加工铜工件。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5298535o1p1.html

网友B:
金刚石刀可以 但床是关键 一般的主轴想都别想  业余情况下 基本上可以断掉高精度镜面车的念想

网友:
首先调好车床先,左边一下左一下会出什么镜面啊,精加工车的条件没有怎谈?

网友:
调整主轴间隙   这个是车床操作中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刚石刀可以 但床是关键 一般的主轴想都别想  业余情况下 基本上可以断掉高精度镜面车的念想

很想知道精加工车的主轴是什么样的?我看上面视频里的轴承应该是气浮轴承,就是刀的形状看不明白,大R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想知道精加工车的主轴是什么样的?我看上面视频里的轴承应该是气浮轴承,就是刀的形状看不明白,大R园的?

用雕刻机主轴电机当车床主轴夹工件就行24000转。
刀要看你车神马,要求不高的话普通刀片都能车出镜面来

楼主:
*********科技有限公司在径向承载和径向刚度有了新突破,并提高了密封水平,推出空气轴承主轴定制业务应用于使用金刚石单晶刀的纳米超精车床和镜面铣床
也可以应用于:超硬材料加工、半导体工业和其他高精度加工
具体可应用于:超精反射镜加工、树脂光学镜加工、金刚石单晶刀具研磨、钻石研磨、硅片切割和打磨、制版工业镜面车铣主轴、有机材料镜面铣削主轴、离子注入机主轴、集成电路和PCB检测主轴。
序号
项目
内容
型号
ZZ-AB-03-F
最大轴端径向承载
300N
最大轴向承载
550N
径向运动精度
<0.2μ
轴向运动精度
<0.2μ
最大转速
4500RPM
扭矩(采取变频慢速启动)
0.6N.m
气浮电主轴可选用,法兰安装

楼主:
********公司可为客户提供高刚度、高扭转刚度、高承载矩形导轨,可以提供快速定制服务。
采用国内外领先的不堵塞设计,出厂前已调整到最佳状态,不出现气振、适应国内
气源、运动可靠、可维修。
根据需要,中间方规材料可以是:1)特种铝合金、2)花岗岩、3)钢材、4)其他材料
公司的独特技术在于:在节流孔不易堵塞的情况下,承载能力和导轨刚度非常好
使用用途:测机Z和Y轴、空间模拟、实验测量装置、半导体设备、PCB设备、光刻机、组合XYZ工作台和微动台等

推荐的安装方式

由于空气轴承导轨精度要求很高,对长行程或组合使用场合,客户直接买来自己组装工作台,基本不可行。
建议如下:
1,小型、短行程、和垂直使用的矩形气浮导轨,客户可以直接买来用,但要注意安装基准面。可咨询我公司。
2,长行程和组合使用,建议直接向我公司订购组件或工作台,具体见“气浮(XYZθ)工作台”网页
3,从供货情况看,这项产品基本上是订制生产,我公司可以提供快速定制服务
常用空气轴承矩形导规规格参考如下: 加长移动块长度C可进一步提高刚度和精度
轨道A*D
mm*mm

轨道长L
mm

行程长度S
mm

移动块C
mm
移动块F*E
mm*mm
压力P偏转N扭转M
气膜承载kg气膜刚度Kg/μ气膜承载Nm气膜刚度Nm/rad气膜承载Nm气膜刚度Nm/rad
30*30
S+C+缓冲10-130
54*54
需要这部分参数,请与我公司联系
40*40S+C+缓冲10-200
66*64
50*50S+C+缓冲10-400
84*80
60*60S+C+缓冲10-500
98*92
70*70S+C+缓冲10-600150110*106
80*80S+C+缓冲10-800170124*120
90*90S+C+缓冲10-1000220140*134
100*100S+C+缓冲10-1200250160*152
重复定位指标:C级 1~2μB级 0.5~0.8μA级 0.2~0.5μ

楼主:
从网里看来的,是国内生产,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做精加工车的主轴和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