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个电磨,是个奇怪的夹头

楼主(2011-12-19):
70块感觉便宜,前几天拍今天收到,这种夹头从来没见过,不装刀时配的扳手没法拧,装上刀后螺帽与扳手才能配合拧 ,也就是夹头螺帽是可变螺帽  ,不过感觉质量做工还不错的,机器上标240w,说明书标300w

网友A:
6MM夹头 电磨常有的啊。
夹头后面是螺纹   和R8差不多。

网友B:
笨死了,还没看懂是什么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M夹头 电磨常有的啊。
夹头后面是螺纹   和R8差不多。
这螺帽不是固定尺寸的,得用活动扳手才能用

网友B:
螺帽好象开缝的.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笨死了,还没看懂是什么夹头
一体的,不像常用螺帽里还有夹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帽好象开缝的.怎么回事?
是的,拧紧后螺帽变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拧紧后螺帽变小了

这把扳手顶多用10次。。。。。。
你还是自备活动扳手把。

网友C:
哪里买的,那么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把扳手顶多用10次。。。。。。
你还是自备活动扳手把。
是的,一次就不行了,可是当初厂家为什么设计这种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的,那么便宜呀
淘宝上

网友D:
一些老款的雕刻机主轴夹头都是这种形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体的,不像常用螺帽里还有夹芯的

靠,类似钻夹头结构,
这种结构是不是比平常的那种精度要差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些老款的雕刻机主轴夹头都是这种形式的
估计是老款才便宜,因为质量不差,不像那些偷工减料才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类似钻夹头结构,
这种结构是不是比平常的那种精度要差些的.
感觉精度很好,就是螺帽大小不定

楼主:
用3个30213滚锥轴承到商店换回一个内孔是85mm的深沟轴承,准备做个榫机

网友E:
我买的是这种。 功率大,带磨头很有劲。 钻夹头很方便

楼主:
感觉太单薄,又去垃圾堆买了个10斤重的双深沟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是这种。 功率大,带磨头很有劲。 钻夹头很方便
短的钻夹头的我也买有,太短,我计划是从轴承内穿出去的

网友F:
可调速吗?2w多转的啊

网友G:
3A:那两个轴承没有焊接到一起,开始折腾这个大轴承了,还是要焊接?

网友H:
3A,要用铸钢扳手。原配的都不好用。

网友I:
这么大的轴承,转得动吗

网友J:
榫机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欢迎围观??????
对灰常翻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调速吗?2w多转的啊
没有调速,我也把得伟890的电子调速拆了,因为用于低速时调速板恒流,阻力稍大就堵转,不用调速板的话用变压器降压调速,低速时力矩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3A:那两个轴承没有焊接到一起,开始折腾这个大轴承了,还是要焊接?
是的,焊接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3A,要用铸钢扳手。原配的都不好用。
只能用活扳,因为螺帽直径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大的轴承,转得动吗
大轴承是用手扳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榫机 是什么??
做木榫的,两头半圆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好像很常见呀
我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夹

网友:
任何的弹簧夹头,在没有(标准)负载的情况下是不允许锁紧地。否则。。。。。。。

网友(2019-02-21):
第一次看见夹头螺帽是可变螺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