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观察站的初测试!

楼主(2011-12-19):
使用感觉;今天测试了2.4G的观察站,经试用感觉界面很直观,对飞行器的飞行状况一目了然!能很直观的看到飞行中的多轴高度,平衡,方向,地理位置,飞行速度等等!
建议:一,因观察站都是在室外使用,其主要显示的数据字体太小(如高度等),在室外很难看清楚,建议有显示的字体大小和颜色选择。
           二,建议没次多轴起飞后,能在界面上一直显示这次起飞点的闪烁标志,这样依据观察站的界面就能很直观很容易的操控多轴准确回航!
          三,最好能在观察站的界面上设计一个小视频窗口,能同步显示图传的视频图像就完美了!

网友A:
图片图片。

网友:
好东西啊,就是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图片。
明天一定拍摄上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感觉;今天测试了2.4G的观察站,经试用感觉界面很直观,对飞行器的飞行状况一目了然!能很直观的看到飞行中的多轴高度,平衡,方向,地理位置,飞行速度等等!
建议:一,因观察站都是在室外使用,其主要显示的 ...

感谢40138提出的使用建议:
一,因观察站都是在室外使用,其主要显示的数据字体太小(如高度等),在室外很难看清楚,建议有显示的字体大小和颜色选择。
这个问题,我们会在新版本做出改进。

二,建议没次多轴起飞后,能在界面上一直显示这次起飞点的闪烁标志,这样依据观察站的界面就能很直观很容易的操控多轴准确回航!
关于这个问题,由于我们不能确保在多轴起飞的时候,地面站能保证拿到起飞点,所以不能在地面站中标识起飞点.(原因1:可能多轴在起飞的时候并未收取到足够的gps星数,无法定位。原因2:在多轴起飞时,并未连接地面站 , 在起飞后才连上地面站。)但是我们有个返航点的功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客户在飞行时,先寻找返航点。。这样就可以定位飞行器和返航点之间的相对位置.

三,最好能在观察站的界面上设计一个小视频窗口,能同步显示图传的视频图像就完美了!
我们会把这个功能列入开发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40138提出的使用建议:
一,因观察站都是在室外使用,其主要显示的数据字体太小(如高度等),在室外很难看清楚,建议有显示的字体大小和颜色选择。
这个问题,我们会在新版本做出改进。

二,建议没 ...
感谢您的回复!还有一个小建议,最好能有个飞行器最低高度报警设定功能,就是可以自定义飞行器飞行高度低于多少就报警的功能!我今天试玩时,只顾低头测试观察站功能,没注意到飞行高度,飞行器就差点掉下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第3条很有用,直接FPV,连OSD都省了

网友:
电脑还是可以连视频眼睛的,眼睛里看电脑屏幕。

网友:
这话么快就用上啦,不错

网友:
第三点以前也和DJI说过啦,不知DJI的开发是多部门独立的,还是只有一个开发部呢?很多东西都说有,就是没上市 。XA那边也有模友提议呢。最好视窗的个数和信号源由用户自定义,这样OSD和航拍可以分两个视窗。

网友:
同步回传的视频能把OSD仪表叠加上最好

网友:
字体颜色确实可以改改! 不过小问题了  呵呵   视频窗口建议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