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做了个飞翼手抛高扶手防止打手伤人,不知效果如何,明天试飞。

楼主(2011-12-19):
今天惊悉又有模友投掷飞翼打手伤人事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看着模友那鲜血淋漓受伤的手,心里好不是滋味。。。最近玩儿飞翼的朋友们开始增多了,起飞架对于没车的朋友或嫌麻烦的朋友实在是麻烦而不好携带,皮筋拉弹的方式好像也不是很安全。突发奇想试试把那个扶手加高看看,不知能否起到投掷安全而不会伤手呢?正巧,有道师傅寄来的飞机里面有大量的EPP材料,随手做了个扶手,比划了比划,看着似乎再也打不着手了,但不知对飞行平稳有没有不利的影响,还有待明天的试飞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也以此贴以抛砖引玉的方式,大家集思广益,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起飞方式,让投掷伤手真的说再见!

网友A:
 办法真多

网友B:
拿着机翼的一端转圈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真多

还不知效果如何呢,想着挺好,在屋子里试了试,打手是避免了,但不知会不会改变这飞翼非常好的飞行性能呢?降落时又是怎样呢?情况不得而知,全都要看明天的试飞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爱啊错爱,我就在这里再次感谢你了 !你教我一步步的安装跟踪天线,今天终于试飞成功了!有了跟踪图像真是棒多了 !谢谢兄弟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着机翼的一端转圈扔

呵呵,这肯定是好方法之一。但是,这一定需要很高的水平吧,机载那么多贵重设备,万一失手了,谁都会很心疼的。

网友D:
福州这边丢大型飞翼都是抓一侧机翼~~~~

待会我有视频~~~正在审核~~~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不知效果如何呢,想着挺好,在屋子里试了试,打手是避免了,但不知会不会改变这飞翼非常好的飞行性能呢?降落时又是怎样呢?情况不得而知,全都要看明天的试飞效果。

垂直板多少会影响气流,看样子做蛇滚估计会有些许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福州这边丢大型飞翼都是抓一侧机翼~~~~

待会我有视频~~~正在审核~~~

期待你的视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你的视频,谢谢!

只是新手,对FPV涉入不深,质量不是很好~~~

网友E:
预防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开回航模式,抓住飞翼的右边翅膀甩出去,就自动起飞爬升到设定高度了,据说厦门的小叶哥一直是这样的起飞的,在群也宣传了很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福州这边丢大型飞翼都是抓一侧机翼~~~~

待会我有视频~~~正在审核~~~

我们这里也是这么飞飞翼的,支持一下
也可以先握住电机座抛出去,然后再开动力。
注:抛出角度很重要,否则可能会来不及拉杆导致飞翼撞地球(我左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垂直板多少会影响气流,看样子做蛇滚估计会有些许影响

就怕有影响呢,不试不知道啊。会不会对稳定起到更好的效果呢?玩儿FPV要的是稳,做蛇形滚的动作,恐怕要有足够的胆量来进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里也是这么飞飞翼的,支持一下
也可以先握住电机座抛出去,然后再开动力。
注:抛出角度很重要,否则可能会来不及拉杆导致飞翼撞地球(我左手油门)

福州群里的元老丢机~~~大家都是很安心的,其实动作有点类似丢无动力滑翔机

网友E:
厦门小叶哥飞翼  飞控开回家模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1691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有影响呢,不试不知道啊。会不会对稳定起到更好的效果呢?玩儿FPV要的是稳,做蛇形滚的动作,恐怕要有足够的胆量来进行吧。

加扶手可阻止飞翼飞行时侧滑,更有利于正常飞行
ps:螺旋桨旋转时,扶手两侧后方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厦门小叶哥飞翼  飞控开回家模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1691

OSD的软件应用,看来有OSD的兄弟们,都不认真看说明书,看了视频教会了我要活学活用,要创新,不要一味的钻死胡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预防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开回航模式,抓住飞翼的右边翅膀甩出去,就自动起飞爬升到设定高度了,据说厦门的小叶哥一直是这样的起飞的,在群也宣传了很久了

呵呵,我亲眼所见朋友那样甩过,看得人好害怕 ,甩出去时倒是成功了,可看着那伸手矫健的样子,恐怕对一般人来说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厦门小叶哥飞翼  飞控开回家模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1691

这个方法非常不错,改天也试试!
【需要关闭低高度安全,飞翼降落后如果接收不到遥控器信号,会一直大油门,容易烧电机,如果飞控能综合考虑高度及其变化、飞机姿势变化和加速度等因素而自动关闭动力就好了】

网友:
没有亲自试过,不过看小叶哥帖子里的视频,好像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里也是这么飞飞翼的,支持一下
也可以先握住电机座抛出去,然后再开动力。
注:抛出角度很重要,否则可能会来不及拉杆导致飞翼撞地球(我左手油门)

你最后这个“注”可就是所担心的问题啊,飞机上如果没有什么高贵的设备,失败了对于飞翼这样的飞机可能造成不了什么损害,但是,上面载有很多设备,载机也到了很重的程度,最少也得1600可以上吧,那样失败了的话,容易伤害到机载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非常不错,改天也试试!
【需要关闭低高度安全,飞翼降落后如果接收不到遥控器信号,会一直大油门,容易烧电机,如果飞控能综合考虑高度及其变化、飞机姿势变化和加速度等因素而自动关闭动力就好了】

呵呵,这个视频早就看过了,那时还没有买到H飞控,这也是对H飞控最初了解的一段视频了,很是感谢!但是,这可是一个人抛,一个人在操作啊,那要比起飞架可贵多了,现在的人工费多高啊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非常不错,改天也试试!
【需要关闭低高度安全,飞翼降落后如果接收不到遥控器信号,会一直大油门,容易烧电机,如果飞控能综合考虑高度及其变化、飞机姿势变化和加速度等因素而自动关闭动力就好了】

可以改进下,开平衡模式起飞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最后这个“注”可就是所担心的问题啊,飞机上如果没有什么高贵的设备,失败了对于飞翼这样的飞机可能造成不了什么损害,但是,上面载有很多设备,载机也到了很重的程度,最少也得1600可以上吧,那样失败了的话, ...

不过可以用操作油门的那只手来抛飞翼,另一只手在抛出后随时调整俯仰角度,这样油门可能给的慢一点没飞起来,但还是能平稳降落(对于左手油门的人,用左手抛飞翼可能会不顺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改进下,开平衡模式起飞嘛!

平衡模式起飞需要及时拉杆的,象小叶哥那样把控放在一边就可能不行了
如果飞控在平衡模式且大油门且飞机处于低空时能自动拉杆就好了,这可是新手的福音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平衡模式起飞需要及时拉杆的,象小叶哥那样把控放在一边就可能不行了

油门打到一个固定值,然后一只手拉舵,一只手抛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油门打到一个固定值,然后一只手拉舵,一只手抛出去

这种方案可行,就是不如把控放在一边潇洒,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视频早就看过了,那时还没有买到H飞控,这也是对H飞控最初了解的一段视频了,很是感谢!但是,这可是一个人抛,一个人在操作啊,那要比起飞架可贵多了,现在的人工费多高啊 。

又重新看了下视频,是一个人操作(控调好后放在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重新看了下视频,是一个人操作(控调好后放在一边)

哈哈,真是我看错了  !那可真是独有的方式,这只能表明飞控多么好,可这样的话,电池飞了一大截,哈哈,也是不错的方法,回头我也试试。大家集思广益,本身就是对飞行安全的重视!赞你们一个!期待还有更多的好的方法出现!

网友F:
老程还没睡呢?注意身体呀!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改天一定试试。
我顶不住了,先去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程还没睡呢?注意身体呀!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改天一定试试。
我顶不住了,先去睡了

可真是不早了,谢谢你的关心,也谢谢你热情地参与 。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举手之劳,你别客气了。哦对了,我今天专门问了厂家,那样的接法合适吗?厂家告诉我最好用自带的稳压模块接到2S或者3S的电池上,因为那个模块有200MW的功率,怕用飞控供电,供电不足,或者影响飞控,为了安全起见,我今天已经改回原来的供电方式。

网友G:
粘不住,小心二次打手

网友H:
这个加高扶手倒也是个办法,对飞行没有坏处,相当于在机身轴线位置多了个垂直安定翼,不过确实要粘牢一点,要不然降落蹭两下就又得重新粘了

网友I:
试飞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J:
比较关心楼主的夜航灯是怎么供电的
自从有一次手被打了以后我下决定不管多大的飞翼我都会捏住一边翅膀甩出去

网友K:
为什么不装起落架呢?

装起落架也是个省事的好办法吧

网友L:
飞翼侧抛是个比较正确的办法,多抛几次就熟练动作了。大胆地侧抛吧。

网友M:
 期待试飞结果。

网友:
等结果我等!

网友:
black sheep不都是立在地上火 箭式垂直起飞么;还有楼主的起飞架要是有人因为嫌麻烦而不顾安全问题做了不用那是个人活该

网友:
老程,感谢您对模友做出的那么多的贡献
不过这个方法我看不可行
1:垂直条的牢固度有问题,有了它反而放松警惕,,万一没粘牢,更容易打手了
2:影响飞翼的侧向抗风性,当然好处是直线更稳当
我的看法还是改良起飞架子比较好,抓机翼抛的话,对一来技术要求较高,二来对机身强度要求也高
不知道现在您有没有去试机了,您可千万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你的视频,谢谢!

好了~~~帖子内有2段视频~~~~其中有~~~~

不知道算不算FPV~~~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预防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开回航模式,抓住飞翼的右边翅膀甩出去,就自动起飞爬升到设定高度了,据说厦门的小叶哥一直是这样的起飞的,在群也宣传了很久了
我甩了试试,出手就反过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个发明很有必要,看试飞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举手之劳,你别客气了。哦对了,我今天专门问了厂家,那样的接法合适吗?厂家告诉我最好用自带的稳压模块接到2S或者3S的电池上,因为那个模块有200MW的功率,怕用飞控供电,供电不足,或者影响飞控,为了安全起 ...

呵呵,错爱也这么晚睡啊,今天才看到。今天好好的试了试这跟踪天线,好像到了1300多米图像变差,紧跟着跟踪天线就滴滴的叫,没敢再往远飞了。我用4S的电是否也能接那个模块呢?现在倒是没什么问题。多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粘不住,小心二次打手

多谢多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加高扶手倒也是个办法,对飞行没有坏处,相当于在机身轴线位置多了个垂直安定翼,不过确实要粘牢一点,要不然降落蹭两下就又得重新粘了

今天好好试了试,安全投掷是没什么问题了,刚开始没什么风,效果还不错,还是很稳的。但是下午开始有风了,情况就变了,稳定性和操作性都不好了,特别是操作起来侧向迎风拐弯显得吃力了,用自动平衡就不行了,顺着风还很听话,侧顶着风就不听使唤了,只能靠手动才行。这样看来不行啊!的想想别的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飞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多谢兄弟提醒惦念!安全第一,保证不能打手,经过试验,不理想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比较关心楼主的夜航灯是怎么供电的
自从有一次手被打了以后我下决定不管多大的飞翼我都会捏住一边翅膀甩出去

直接插到电池的充电插头上就可以了,捏着翅膀肯定是好方法,但是,新人就不好掌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比较关心楼主的夜航灯是怎么供电的
自从有一次手被打了以后我下决定不管多大的飞翼我都会捏住一边翅膀甩出去

我用充电的插头接灯。你也被打过手,真是不幸!用捏住翅膀的一边甩出去肯定是很好的办法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不装起落架呢?

装起落架也是个省事的好办法吧

起飞架是好的方法之一,但是,对于不好携带的朋友多少就不便利了。你不就没用才被打到手的,真是悲剧啊!好好养着别沾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翼侧抛是个比较正确的办法,多抛几次就熟练动作了。大胆地侧抛吧。

侧抛肯定是好方法之一,最好有个教学视频就好了,很多人没有实践过,不一定敢做啊。
刚才画得的那个土自己给否定了,又画了张图不知行的通不。

网友:
不就是架烂飞翼嘛,整的给个高科技似的。多少年前也就是个入门机。 飞翼没离手时不要推油,扔出去再推就不打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期待试飞结果。

试飞结果不理想,手倒是打不到了,飞机在有风的情况下不如原来好操控了,平衡模式下顶着风拐不过来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