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控啊 固朗控(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12-20):
各位 模友请帮忙,本人前几天从论坛模友处 买到一个固朗450C套机 没上过电的全新 控的封条都在,本人确信是新机,就又从淘宝上买了个控电,可是打开遥控器,不管油门在任何位置,控都显示油门报警,不是最低,难道固朗的新控没用也会是坏的吗?是不是套机里配的控KDS-7二代 本身就是次品?哪位朋友给指点个明路 多谢

网友:
试试拨动各个开关

网友:
锁定了吧   按照楼上的说法试试

楼主:
多谢楼上的几位 都试了 不行

网友A:
是不是改过手,把右边的拨杆拉到低,再开控。
或者油门有做过反向。
那么就把左右的拨杆全部拨到最上再开机。
每次试验都要重新开机。

网友B:
找找说明书吧    看看是不是油门反向了
我倒是有kds-7x的说明书  和450c说明书  调试说明书   不过没弄明白怎么上传啊
要的话留个邮箱 我发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改过手,把右边的拨杆拉到低,再开控。
或者油门有做过反向。
那么就把左右的拨杆全部拨到最上再开机。
每次试验都要重新开机。

我认为也是误调了左右手,按照 fishggv  说的试试吧

网友C:
调换了左右手,但系统模式没有调换.打开遥控器叫的时候你试着把左右两个摇杆都拉到底试试.

网友D:
1.换了左右手。
2.开了油门锁定。
3.没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改过手,把右边的拨杆拉到低,再开控。
或者油门有做过反向。
那么就把左右的拨杆全部拨到最上再开机。
每次试验都要重新开机。

多谢提供宝贵经验 我如果把油门插头拔掉再按上就正常了 不过我不能每次都拔掉再插上 实在不行考虑把线引到外面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说明书吧    看看是不是油门反向了
我倒是有kds-7x的说明书  和450c说明书  调试说明书   不过没弄明白怎么上传啊
要的话留个邮箱 我发给你吧

多谢了 说明书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换了左右手,但系统模式没有调换.打开遥控器叫的时候你试着把左右两个摇杆都拉到底试试.

正在按大伙的办法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换了左右手。
2.开了油门锁定。
3.没设置油门行程。

谢谢 是换了左右手 我过去换过一台没问题的 油门行程按说明书里也设置好了

楼主:
给大家报喜了 经过楼上各位的指导 反复试验 终于发现毛病 现在已经搞好 特别鸣谢邱总在第一时间让我把控邮寄回厂家 不过有大伙的帮忙 还是不麻烦厂家了 对厂家的积极回应的态度 表示感谢 希望继续发扬 提高产品质量 我还会一直支持KDS这个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