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T8FG玩模拟器的设置指导,谢谢

楼主(2011-12-20):
T8FG的说明里面只有提到“教练模式”,对怎样设置来玩
模拟器
没有说明,不知各位高手是否有相关教程和指导,多谢了。

网友A:
很简单,只要软件对了,你把T8FG 里设置成H-1就行,可以直接上手

网友B:
不用设置

网友B:
直接接上模拟线自动开机,模拟器里设置下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晚上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昨天晚上试了,接的凤凰模拟器(含加密狗),遥控器自动选择H-1,在模拟器里面设置一下新遥控器(各摇杆按顺序动作一下)。飞行时油门默认状态是:油门在底部到中间位置螺旋浆没有反应,但一过中点模型一下子飞上天,降落也无法降落,没法控制啊,请高手指导,谢谢。

楼主:
在凤凰里面选了架450电直,结果油门在中点位置一过一点就直冲云霄,稍稍往下一点就大幅度下降高度,根本没办法缓缓降落,都是坠地摔死,感觉还是油门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

楼主:
在论坛里面搜索了几次,终于找到“凤凰模拟器中文说明”这样的帖子,回去照着设置,油门的问题解决了,遥控器也不用特别设置什么,不知这样是否正常了,起飞、降落都可以了,飞了几分钟终于短时间可以不炸了,但还不能把模型稳定在一个位置,还需要练习。3D还需要学习一段时间再试,再次感谢以前模友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待摸索后整理一些体会再发给新入门的模友参考。

楼主:
T8FGS不开电源开关,只要接上模拟器插口就立即启动,也不提示“发射机是否发射”了,不知是不是用电脑的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