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3.0油门设置问题

楼主(2011-12-20):
控制器映射成功,但是油门太不真实了,基本上就是油门在某个位置以下=无油门,高于这个位置=全油门,感觉只有无油门和全油门两个状态,完全不是线性的,飞直升机无法悬停,请问各位高人怎么设置的?曲线怎么调?

网友A:
重新校准摇杆,校准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回去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摇杆,校准有问题

不是这个原因,重新校准摇杆没用.不知何故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也是这样吗?感觉就是油门不是线性的,往上提油门,油门不加,到了一个人位置,马上就加到满油门,下一点点,油门就又全关了。

网友:
油门线性的确得重新校准摇杆;直机旋停的话需要把油门和螺距设在同一个通道,然后油门曲线设成V字形,螺距设成斜线,直接飞3D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这样吗?感觉就是油门不是线性的,往上提油门,油门不加,到了一个人位置,马上就加到满油门,下一点点,油门就又全关了。

一样的现象, G4就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油门线性重新校准摇杆也不行,
悬停还没练好,哪能飞3D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直接把设置好的控删掉,然后重新设置一次就搞定了,油门在设置时有比例就对了,不行就再来一次!!!祝你成功!!!

网友:
试了N次,无果

网友:
3D模式才好飞

网友:
这问题我回复过多次了,多做功课啊!
你校准摇杆时油门也要放在中点!!!

网友:
校对时油门要中立点

网友:
回头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3.0.s试了N次不行

网友:
校准有问题

网友B:
已解决,不是校准有问题,是"启用定速器"选项处于选用状态,取消即可

网友(2012-09-18):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不是校准有问题,是"启用定速器"选项处于选用状态,取消即可

英文版的是设置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