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段雕刻可行吗???

楼主(2011-12-20):
因本人家里放不下大机器,顾问问各位高手分段雕刻可行吗?只是长的方向上分段。谢谢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懂,说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懂,说详细点

意思就是,比如物件有一米长,但雕刻机只有半米长,能否分两次雕刻出来,当然不是复杂的雕刻。

网友:
难在工件和刀具装夹精度, 当然默认你会分拆刀路(拼版).

网友B:
楼主的意思, 雕个木偶, 但机子不够长,
先雕好个头, 再移上一点再雕对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 雕个木偶, 但机子不够长,
先雕好个头, 再移上一点再雕对脚.

说的对啊!!!
就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做过,效果如何???

网友:
可以,我知道有研究所这么做的整体无人机的模具

网友C:
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以,要有一个与工件长的方向平行的靠山来辅助安装工件,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二次装夹的难度,再加上准确的对刀以及合适的加工刀路(分段加工,需要拆解刀路)。再就是如果加工对象较重的话用移动龙门的机器比较有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

网友:
不用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以,要有一个与工件长的方向平行的靠山来辅助安装工件,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二次装夹的难度,再加上准确的对刀以及合适的加工刀路(分段加工,需要拆解刀路)。再就是如果加工对象较重的话用移动龙 ...

谢谢啊。看了你的回复使我信息大增,我的价格对象是木头。虽不重,不过我觉得还是要移动龙门,这工作空间可以小点。

网友:
要求不高当然可以。就是二次装夹的时候仔细点,最好设俩定位点还有边靠。雕完以后用砂纸把接缝好好擦擦。

楼主:
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实践经验!!!

网友:
刻单个字可以,浮雕够呛,雕刻浮雕如果最后拼板可以

网友E:
会拼得很辛苦,你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拼得很辛苦,你会后悔的

你试过了吗。如果不行也没啥后悔,反正大的铁定是家里没地方

网友F:
其实可以的 ,如果做自动送料机构 ,配合上软件 ,就一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可以的 ,如果做自动送料机构 ,配合上软件 ,就一定可以

这个想法不错啊

网友:
边是要靠最后一刀加工出来的,不然是木有精度的

网友:
可以的,就是定位不好办,需要自己想方设法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复。不知谁有这么做过???

网友G:
找好基准点和面,分段加工没问题,这个我曾经做过,对好零点,最后接刀部位只是有点刀痕,细砂一打就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好基准点和面,分段加工没问题,这个我曾经做过,对好零点,最后接刀部位只是有点刀痕,细砂一打就看不到了。

谢谢指导,看来这下可以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