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降落难不?

楼主(2011-12-20):
这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之前觉得不难,可是现在觉得很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用的悬停油门有60-70,现在只用40,就算3d也只有60-70,现在一切熄火,马上就掉了下来,所以,问下大家你们觉得难易是不是很转速有关啊

网友:
不知道,没有降过

楼主:
我刚开始玩的时候,悬停油门很高,每次降落,基本都用熄火,从两三米高下来,一点压力都没有,现在用45油门,半米都难啊

网友:
熄火降落不难,难的是定点熄火降落  一定是精确控制熄火后螺距和转速的结果

网友:
熄火后要在落地的一瞬间提高螺距,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表示俺不熄火降落都难

网友:
不是很难,油门不要太低,刚开始在2,3米高度,后来练熟了以后就玩高空熄火吧,这个很爽的

网友:
呃,LZ啥飞机?

网友A:
JJ越大越容易。250难

楼主:
我是450的,油门40多飞航线刚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450的,油门40多飞航线刚刚好

450熄火降落别高了,我的450   90%的油门,最高敢2米,要想高了的话换大机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JJ越大越容易。250难

250不是不带熄火降落模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