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两个小伺服电机,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东西怎么玩!

楼主(2011-12-20):
偶得两个小伺服电机,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东西怎么玩!
还有一个在家里,所以没上图,那个就是比这个长,不知道怎么能让他转起来???另外也不知道这些线都是怎么定义的?请各位帮忙研究一下!

楼主:
能转起来是好东西,可是俺不会玩呀!!! 所以请玩过的朋友上来给讲讲课,辛苦您了!

网友:
要找相匹配的伺服驱动器才能转~~~~个人经验~~~
也许有高人能不用驱动给搞转。
但是看电机线的话,有可能可以找个无刷无感调速器试一下,也许可以转

网友:
直流无刷,我有通用驱动器,但不是位置方式的

楼主:
我的这个小东西,好像是三相110V的,比较麻烦呀!

网友:
我怎么就收不到这样的东西呢?

网友:
这个当废品收到还是不错的

楼主:
就没有知道怎么接线的吗?

网友:
直流伺服电机啊

网友:
三洋p5系列的交流伺服电机,不过3w这么小的电机还第一次看到,感觉这么小的功率对cnc来说几乎没有啥用处

网友:
3W,24V应该是刹车的参数

网友:
看着轴长不短啊~扭力应该不小 我猜的

网友:
这不是三洋直流无刷伺服吗

网友A:
我可以让它转起来

网友B:
原帖由
chw05
于 2012-1-3 20:56 发表
3W,24V应该是刹车的参数
应该是的,按标准是20W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