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机架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11-12-20):
请问各位使用铝合金机架的朋友,下图所示的商品铝合金机架在电机安装位置有两个固定电机用的孔,在飞行中由于降落常会造成如下左图示螺丝孔位置变形,导致电机松动或倾斜。
见到有另一种安装方法是利用电机安装座固定电机后用长螺栓穿过机架方管后固定,如下右图示。不知道此种方法对于机架变形是否能够有效抑制?
或者还有其他建议吗?

网友:
好一 点是肯定的!

网友:
加直径合适的垫片

网友:
我用第二种,就是螺丝震动爱松,要上胶.

网友A:
第一种,加平弹垫,沉头换成盘头

网友:
这个我发帖说过

第一种方式会把铝合金撕裂,第二种才靠谱

网友:
感觉底板的方式靠谱

楼主:
标题

我感觉也是第二种靠谱些,不过暂没找到能塞进铝管的支承尼龙螺柱,专为这个淘宝又不合算!先将就着飞吧,无非就是常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加平弹垫,沉头换成盘头

这种我试过,还是照样变形!也许是我技术不行降落太猛了造成n的

网友:
第一种 螺丝换掉加垫片
加长螺丝不好铝管会因为拧螺丝而变形除非外面再垫玻纤板

网友:
右侧的方法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两种结合一下吧,第二种穿螺丝的时候在第一种的位置先穿一个螺丝,用个螺丝刀之类的顶住,从上面拧紧,然后在拧第二种下面那个螺母。
螺丝松动的上弹簧垫,或者直接上两个螺母较紧。

网友:
第二种还有个好处,就是炸鸡的时候,十字座变形吸能保护电机。

网友:
第二种靠谱些

网友:
给你一个建议:将与内方孔尺寸相同的轻木截取适当长度,插入方管两端内,然后定位打孔,不但可以加强强度,还可以增加安装电机的稳定性,重量也不会增加多少。我就是这么做的,还不错,呵呵!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目前打算用长度不怎么合适的尼龙螺柱通过打磨来塞进去解决。

网友:
用尼龙柱连接我也考虑过,但是感觉接触面太小,炸机的时候由于惯性力量大,还是有可能造成机架与电机的连接部位断裂或扯裂等问题,而填充轻木后相当于把空心管变为了实心管,增加了其强度,也增加了螺丝与管壁的接触面积,从而增加连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个人的一点看法和大家一起讨论吧!!!

网友:
机架

我用不锈钢机架,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