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陀螺求助

楼主(2011-12-20):
菜鸟又搞糊涂了,郁闷啊,陀螺舵机怎样调是正确的,700E,陀螺换了611+251,日本手,感度设了80
人在飞机正后面看飞机的时候
左手往左打舵面,滑块应该往那边运动?

然后转动机头,机头往左的时候,请问,滑块往哪个方向补偿才是正确的

网友:
飞起来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主要是沙发没了,不然好好的给你解答

网友A:
像左打舵,从飞机屁股看滑块向右(远离尾波箱)移动,逆时针(向左)转动机头,滑块向左运动(靠近尾波箱)修正,前提条件是大桨顺时针转,尾桨向后转,尾桨在尾波箱右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左打舵,从飞机屁股看滑块向右(远离尾波箱)移动,逆时针(向左)转动机头,滑块向左运动(靠近尾波箱)修正,前提条件是大桨顺时针转,尾桨向后转,尾桨在尾波箱右手边。

谢谢楼上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左打舵,从飞机屁股看滑块向右(远离尾波箱)移动,逆时针(向左)转动机头,滑块向左运动(靠近尾波箱)修正,前提条件是大桨顺时针转,尾桨向后转,尾桨在尾波箱右手边。

亚拓的飞机而言
左是右,右是左,左打方向舵,滑块右移;右打方向舵,滑块左移。

左修左,右修右,左转机头,滑块左修;右转机头,滑块右修。

网友B:
上来就上700?胆子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来就上700?胆子真大

米也多

网友:
直接上真机?比我胆子大多了
先上模拟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