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S有人买到吗?

楼主(2011-12-20):
有点想上DX7S,但不知和DX8差异多大?你一句我一句地说DX7S,不知那是……希望手上有的模友说一下感觉,顺便来个裸体照特写、配置和DX8差别…谢谢!

网友A:
本来也打算上DX7S的,但是后来还是上了DX8
别的没什么,只是受不了IDLE模式只有两个,其他就没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了。背光什么的个人认为没什么好重要的。

网友B:
我也在等dx7s,因为dx8有点小贵,不知道dx7s出来后什么价格,如果1800左右就能接受,2200左右就不如添钱买dx8了

网友C:
地平线模型已经打出预告了,12月底到货,1800元。

楼主:
标题
地平线1880,就是不知有什么配置,听说少了什么tm1000。屏幕是否有DX8这么大,背光不是很重要,耐搞就行。

楼主:
标题
地平线1880,就是不知有什么配置,听说少了什么tm1000。屏幕是否有DX8这么大,背光不是很重要,耐搞就行,不用搞召回、升级制式…

网友A:
地平线模型有,1880
少了TM1000套装,就是没了温度和电压回传的发射组
控上少了背光,拨杆开关除了FLAP是3档的,其余全两档。少了左右两个TRIM开关。其他都差不多,90%的功能和DX8一摸一样。
其实仔细算算,DX7S的价格不划算,你把TM1000拿掉,DX8的价格大概就2300左右。也就400块的差距。你再去对比XG7与XG8的差距。个人认为DX7S不划算。

网友D:
我也在等dx7s,新版的DX6i有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