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单桨自旋》》》求助》》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1-12-20):
本人四通单桨环奇803 起飞的时候自转,微调不顶用,而且飞不高,两个
舵机
都能动。什么原因呀?没摔过啊。怎么处理呀?

楼主:
要是硬油有的话不是转着升高,而是在地面画大圈

网友A:
控制板出问题?

网友B:
楼主只提供这么点资料,让人怎么给你分析呢?

网友B:
楼主只提供这么点资料,让大家怎么给你分析呢?

网友C:
检查下尾桨转得正常不?如果有尾电机,就检查下电机和连接线

网友D(2012-01-20):
首先检查尾桨,尾电机

网友E:
刷锅1飞的太低了(腰部以下)。2旋翼过松或过紧。3主轴弯了。4机体不平衡。 飞不高最大的可能是电池放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