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7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1-12-20):
我接好电池-接收-电调-电机 (亚拓450电调电机) 电机发出 滴 2秒间断 滴 2秒间断 不停的这样循环响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接受没对码成功啊  我用天7控 接收接电调电池 接收上STAUS红灯长亮 长按SET键 橙色灯间接闪烁 这时候 打开遥控器 找到高级选项 对码 瞬间接收上STAUS指示灯 顺灭 控上对码 秒回主菜单 请问这是对码成功了吗?

网友:
-看说明书吧,很简单的

楼主:
这就是说明书 我脑子笨。。。读了40多遍  没看懂。。。

网友:
你只接电池电调舵机。看看能不能控制舵机。能控制就不是对码的问题。别的就真没办法帮到你了

网友:
好像是油门问题,超出电调的行程,重设置下行程就行

楼主:
我试了下 只连接 电机 电调 电池 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电机发出我形容那样的声音
又试了下 锁尾舵机DS520接到4通道 3通道接电池电调 DS520 通电瞬间向左打死  即使不开遥控器 DS520也瞬间向左打死

网友:
表示我很怀疑自己的理解能力,没看懂说啥

网友:
没看懂说啥

楼主:
可能是我表述有问题 有点着急 我是新人 第一次玩450 手里拿着 控 接收 电调 电机
由于第一次接触 好奇啊 想让 电机转动起来 看看
由于电调电机是收的2手的 电池是彩虹头 电调是T头 淘宝买了彩虹头 5天了 韵达 广州到河北 还没到来 等不了了
于是 第一步 我把T头拆掉 电调焊在了 电池上
第二步 遥控器 按照帖子 设置天7 并且接收对码
第三步 油门最低 电调插上接收 电机不发出启动音乐 总是 滴 滴 滴 每隔2秒滴一下 循环着  我把遥控器关了 还是滴滴滴
第四步 我怀疑我 接收没对码成功 找个舵机来实验(舵机随彩虹头在韵达车上呢)就拿DS520 实验了 结果通电瞬间 向左锁死 (怀疑控问题,于是关掉遥控,再通电,还是瞬间锁死)
郁闷 真郁闷 人生第一次插电 一塌糊涂 不知所措

网友:
电池直接焊接了?

网友:
标题

如果新买的控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新手还是要多了解了解在搞,还有调机一定小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就是我一直不敢上直机的原因,我玩固定翼的,呵呵

网友:
标题

多半是电调信号线没插紧或者断了吧。间断滴滴意思就是没得到接收机信号,对码应该是没问题的,至于3通道把舵机打到死那是接收机失控保护,就是接收不到遥控器信号则完全关闭油门。
基本上就是电调信号线,如果人品杯具就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控上选到对频,然后按接收上的那个按钮,基本瞬间对频完成,通电接收灯不亮就是对频成功,灯一直亮是失控、或对频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好电池-接收-电调-电机 (亚拓450电调电机) 电机发出 滴 2秒间断 滴 2秒间断 不停的这样循环响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接受没对码成功啊  我用天7控 接收接电调电池 接收上STAUS红灯长亮 长按SET键 橙色灯间接闪烁 ...

网友:
标题

我的天7还在盒子里面没怎么研究。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终于找到原因了,原因是:电池焊死在了电调上面,我把电池电调其中一个线拔下来,先连好电机电调再开控再插接收,最后把那根电池线连在电调上,就听到了电机发出的一串音乐,终于可以正常使用了。由于韵达过慢,还在等待彩虹头ing......等彩虹头到了再进行调机。

网友A:
通道接对了没有?

网友B:
你这个新手玩450这样下去要出事情的,好好论坛潜水1个月吧。听话,哪个舵机插哪个通道你懂吗懂的话,如果舵机能被控制,就是对频成功了,至于你说的马达响,去找亚托的电调设置方法吧。论坛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