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JJ如何安家,自己有点想法大家看看行吗?

楼主(2011-12-20):
最近雕刻机吗上就到了,机架光机175KG安装上电器传动部分估计200KG左右,所以一直在考虑放到那里比较放心,看了一些大家的帖子,又说放到屋里不安全的,有说没问题的,搞的我怕怕的,所以一直没确定有什么办法能妥善解决,前两天想用两张细木工做成一个大夹子中间放泡沫板铺到地上在上面放个架子摆放机器,再把机器与架子的接触面用个胶皮垫子整个垫一下~!这样能分散重量还能减震隔音,当初想这应该是个好办法。今天在床上看LP偷菜突然想到“吊床”所以想到了可不可以把机器的这个重量放到房顶的楼板上,初期是这么想的,在房顶打上六到八跟膨胀螺丝再在这些螺丝上加一个整体的承重板(或者直接在每根螺丝上加钢丝),之后用比较粗的钢丝链接上,下面焊个合适机器的架子,这样吧机器直接放到架子上!这样机器产生的重量就转给了房顶的楼板,因为我打算放到我家阁楼里所以上面就没有东西了,还能减小机器工作时的噪音通过楼体传播,还能减小危险性!这样重量分散到房顶的楼板与四周的墙壁应该会比直接放到所在的楼板上安全吧~!有这方面的人才能鉴定下我这个想法可行不,大家研究下~!

网友:
劝你不要这样搞!

网友:
200kg没有什么关系,你只要把底下点上泡沫减震就可以了

楼主:
2楼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不能搞?给个建议啊,就一句话搞不明白啊~!

网友:
200公斤,相当于四五个人一块站在地板上,难道会把楼板压塌了?想一想就知道怎么做了吧

网友:
没问题吧!

LZ关心的好像安全多一点,你想3-4个人拥抱的站一起,楼板会塌吗?
呵呵,比楼上的发慢了一分钟啊!

网友:
别去打楼板了~~~~~楼板上孔打多了会降低楼板的强度。我想你也不会希望楼上的直接跑你家来吧

网友:
再有预算也不能拿地板开洞阿。

网友:
放地上就行了,别挂起来!

网友A:
400要什么紧     我曾经抱着260多斤东西站在楼板上   都没啥事    加起来都快400

网友B:
住的土坯房啊? 现在的浇筑结构放这点还有什么顾虑?我鱼缸和柜加起来起码600斤,也没见怎么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要什么紧     我曾经抱着260多斤东西站在楼板上   都没啥事    加起来都快400

没看着楼上老大的回复:260多斤?抱着?还是抱起?
我搞对象那时候,对象百十来斤儿,抱起一会儿就放下了:
下来吧!
怎么了?压麻了!
嗯!哦?你怎么知道我穿的是亚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用错词   抱起几秒吧

网友:
还不如放楼板上呢!

网友:
“吊床”开机就跟拆房的锤差不多了

网友:
1、你这么搞,精度就没了,床子的重量实际是为了配合相应的功率,以保证加工精度。2、你这么做,违反国家法律,这是破坏楼体的承重结构,尤其是承重梁的破坏更甚于承重墙。不要小看一个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住的土坯房啊? 现在的浇筑结构放这点还有什么顾虑?我鱼缸和柜加起来起码600斤,也没见怎么着啊。
静载荷与动载荷是不同的。200KG的机床带来的动载荷可以达到它自身重量的几倍,确实不容忽视。呵呵,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网友:
雕刻机的动负荷?
我要是说对楼板接近为零,
你是不是会不爽呢

网友C:
用5厘米厚的方木做一个大平板,底下铺上一层较厚的泡沫塑料,机器放在大平板上,效果好极了,楼下一点声音也听不到。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台虎钳夹紧力几百公斤都有 那我一摸丝杠不是要死掉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好笑 照你那么说天宫神八全完了

网友E:
放那里都可以,别放床边就行

网友F:
要是楼上在你吊床的地方放床,到时叫你家人准备铲子把你铲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