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调香蕉头改装的问题

楼主(2011-12-20):
我有个问题。电调的输出香蕉头可以自己改变大小吗,比如说我的好赢60安铂金电调,到手的时候电调香蕉头已经焊好是4毫米的,我的
电机
香蕉头是3.5毫米的我想把电调的香蕉头改成3.4毫米的,可以这样改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网友A:
标题
不过你的电机是多大的?建议把电机的香蕉头换成4mm的~如果把电调的香蕉头换成小号的,遇到大电流时估计就不靠谱了…

楼主:
谢谢指导我的电机是这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644932071
,是把电调的香蕉头改小还是把电机的香蕉头改大。这两种选择用哪个好些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没看介绍?人家推荐40A电调…你用60的……肯定不用担心电流过大的问题…所以换哪个香蕉头都无所谓…看你的情况了…

楼主:
谢谢指导,还有个问题同样型号的电机KV值有不一样的KV值的大小代表啥意思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神…多看看基础知识啊…KV100的意思是在1伏电压下每分钟转一百转(空载)…11伏电压下就是1100转…

楼主:
多谢前辈指教。小弟会多多学习的哈。去补补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