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球头刀怎么用!买回来了不会用。

楼主(2011-12-20):
手头的球头大了,要把球头扣直径扩大,可是买的球头刀装进球头扣里转了狠多圈,没什么用,还是一样紧,也没什么东西削出来什么东西,奇怪了,难道方法错了

网友:
球头实在太大了吧,比球头刀大

网友:
把球头刀上面螺丝拧紧 球头刀变大

网友:
不懂,干什么用的?

网友:
用打火机加热一下球头扣,要紧要松请随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

网友:
楼上的楼上,果断啊

网友:
是不是买小了一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螺丝拧了,装上球头扣也很紧,就是不行,不解,看来要改造一下

网友:
刀的材質很重要,球頭刀我只買Hirobo跟JR,其他都是浮雲

网友:
可以用粗砂纸稍微打磨下。或者用矬子稍微打磨个小口。增加球头刀和球头扣的摩擦。

网友:
拍照不错,跟广告似的,或者就是广告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解决'要用锉刀小改一下'唉'航模的东西买好来大多都这样'习惯了

网友:
表示这个东西真的没啥用~~~

网友:
俺也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没啥用

网友:
用锉刀或电磨把一颗装进球头扣里偏紧的球头磨成下图1或2样子的缺口 + 一根内丝横轴 代替球头刀的刀头,效果非常好。

前辈的精华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4219&highlight=%C7%F2%CD%B7%B5%B6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8124&highlight=%C7%F2%CD%B7%B5%B6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已加以改造,呵呵!能用了

网友:
 我觉得用调温烙铁,然后低温加热效果会更好,毕竟挫过之后球头扣里面就不光滑了

网友:
把刀头 取下来,夹到电钻头上。小心用电钻,过了就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