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Upgrade 无副翼版

楼主(2011-12-20):
一直想把425升级成X4那样舵机直推,于是就有425Upgrade。
在此鸣谢小段提供425配件,寻梦特价提供3GX和RJX旋翼头,各位群友提供意见,历时一个月(因为比较忙不然还可以更快),不负重望,样机出炉
两架机身一套无副翼,一套有副翼。
无副翼安装试飞完成,有副翼还缺合适的舵机(因为机身结构限制只能用和DS510相近尺寸的舵机,悲剧啊!)

网友:
沙发。。机身强度应该没问题了。挺帅

网友:
样机比图纸好看多了,期待更成熟的方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后

网友:
我也是用鸡血桨哦也多谢段哥哥

网友:
顶银狐 希望出玻纤平价版 哈哈

网友:
 但是那个旋翼头的浆夹球头这个结构 让我想起RJX。。。同时让我想起炸机。。。很容易伤浆夹-  -

网友:
不错啊和X4越来越像了,大舵机对电池是一种伤害 个人还是喜欢小舵机的

网友A:
这个就是5千多大洋的X4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桨夹没那么容易坏的,最多换个桨夹摇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5千多大洋的X4吗

这是皮带版的X4,俗称X42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皮带版的X4,俗称X425

就是这只狐狸搞的东西,等量产哈哈哈哈

网友C:
不错不错,可惜入了425碳纤机身,要不X425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可惜入了425碳纤机身,要不X425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是小舵机的,青菜萝卜咸鱼花生各有所好哈哈

网友D:
很喜欢425,LZ改了全碳的又,口水

可惜只能用19克伺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喜欢425,LZ改了全碳的又,口水

可惜只能用19克伺服机

小舵机是王道,我4只标舵都打算换小的,全小

网友:
Mini舵机对于这个级别来说,足够使用。何必要额外增加重量呢?

网友:
侧板做工还是很赞    就是激光雕刻的字体还是不太好看

网友:
这个设计好像对电池没有什么保护窝,很容易炸到电池吧?
毕竟电池到了这个级别挺贵了,如果不对电池保护,炸坏了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