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源问题,请看图

楼主(2011-12-21):
看看这样接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没看明白LZ的意思  不过你有了AR7100R 为什么有要BEC 如果嫌7100R电流大了 就用普通接收机啊+BE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LZ的意思  不过你有了AR7100R 为什么有要BEC 如果嫌7100R电流大了 就用普通接收机啊+BEC啊

谢谢回答,你理解错了,我是怕电流不够..这样可能好理解一点

网友:
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厉害

既然用MB,直接把AR7100R的卫星天线插到MB上去就完事了,韩国BEC单独送舵机供电即可(Sharp的线性降压管跑15A没有问题),另一路到接收机的是MIC5158的开关电源是5.2v/10A输出(和KS 1000多的UBEC里的一样,KS只不过两路都是用MIC5158芯片)

实际飞行中,油机5个舵机飞上一箱油8-10分钟也只不过耗电350mAh左右,完全不必担心供电不足

网友:
顺便说一句,事实上亚拓的二合一和6A UBEC也只不过用了4颗贴片2SB中 功率管做线性降压,既简单又实用,还便宜,还没遇到过带不动的电子设备,唯一不满意的只是输入线和开关,自己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千红大哥。说得极是,看来是我把事情搞得太复杂啦。呵呵。

楼主:
再请教一下。我买MB它已是3.0的了。不过说明书还是2.0的。到它官网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说明,3.0的基要设置和2.0的一样的吗?。谢谢
3GX我也在用。说真的3GX比MB好设置好多。呵呵
也看了你很多贴真是有很大的帮助,真是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