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纹滚花刀如何连续滚花

楼主(2011-12-21):
今天买的1.2MM滚花刀,滚出的花有乱纹,还有一个轮子压的深另一个轮子压的浅,1.2MM网纹滚花刀 闭合开合螺母横向自动走刀的话 走刀量应该是多大合适呢 求助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滚花刀中心要调整好,过高或过低有可能造成两轮压入深度不同。滚花不要用自动走刀。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中心点的高低要合适。 再就是 走刀量 别太快了 大约 1——2MM 可以 我以前用的都是大的滚花刀 没用这么小的。 有一个刀片的滚花刀 你怎么不用那个 。记得滚花的时候 给 滚花刀的轴上点机油。

网友C:
记得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种,车花刀
也是押花刀的一种
不知各位有没有相关的大图片。大家可以仿一个

网友D:
使劲 走慢点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今天换了一把0.8MM的滚花刀实验了一下 走刀量1.25MM 现在滚出的花纹没乱纹了

网友E:
刚开始滚花时,,,初压力要大,,,,不然要乱纹

网友F:
会不是直径没算好啊

网友G:
滚花要低速,走刀量要根据你的纹的距离和转速来调整的,要加油,中心要对准,要用力压,

网友C:
不知这样是不是伤丝杆与主轴

网友H:
大吃刀量一次成功,手动走刀。

楼主:
原帖由
老来少
于 2011-12-23 10:46 发表
大吃刀量一次成功,手动走刀。
手动走刀不行吧,手动走刀岂不是网纹的格子有大有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