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1-12-21):
各位达摩,大魔们,小弟出入魔道,各类模型都很喜欢,几经考虑,先从固定翼开始接触。最先从淘宝掏了一个50元甲醇发动机。找帖子学习慢慢调试,弄了一手油,皮肤沾到甲醇油还很痛,桨叶还给手指割伤了,几经研究,两天时间终于调试成功比较稳定了。可是问题来了。装在什么飞机上呢?于是开始再坛子里搜索相关帖子。搜索内容为“50元发动机飞机”搜索结果“无”“新手飞机”还是不是很清楚,没有办法只好求助魔界大能们。给小弟一些建议。50元发动机比较适合装在什么飞机上呢?比较廉价还带模拟器的飞控哪种比较好呢??忘各位前辈不要说我,能给小弟指点一二。。

网友:
你搜索的关键字太多,只搜50元再找找

网友:
我用Kt板做的!买轻木的话炸了可惜

网友A:
甲醇机通常配板机或轻木机,价钱不便宜。
纯新手大炸必烂。
可能每次飞都要买新机。

建议LZ还是买背推电动的飘飘机或翼龙机入门,
便宜又耐炸,唯大风时不宜飞。

陈伯

网友B:
没飞过电的就直接飞油机了?首飞录视频让我看看哦~

网友:
先搞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醇机通常配板机或轻木机,价钱不便宜。
纯新手大炸必烂。
可能每次飞都要买新机。

建议LZ还是买背推电动的飘飘机或翼龙机入门,
便宜又耐炸,唯大风时不宜飞。

陈伯

谢谢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飞过电的就直接飞油机了?首飞录视频让我看看哦~

不炸就不给看了 炸了一定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