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20电机轴径到底多粗

楼主(2011-12-21):
不管是多少KV的,有店标3MM有的说是4MM,就一个电机都整不明白了,请用过此型号电机的朋友帮助看一下是多粗的轴.感谢,
在线等答 案

网友A:
您好,初期的BL2220是3MM的轴径,后因更新电机的结构,已改为4MM的轴径。

网友:
我买了二个BL2220,轴承都有异响,质量一般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初期的BL2220是3MM的轴径,后因更新电机的结构,已改为4MM的轴径。

我有个银燕电机轴承也坏了,哪里有的换?

网友:
银燕2212电机轴承4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银燕电机轴承也坏了,哪里有的换?

应该是通用尺寸的,淘宝上应该不难找到,只要量出内径,外径,厚度。

网友:
我的银燕2220轴径是4毫米的,也是轴承有异响,转起来声音明显比别的电机大!

网友:
我的2815电机也是轴承异响严重,后来换了进口轴承,电机转的刚刚的
银燕原装轴承是国产的,好像是福建一个什么厂生产的,我记得轴承上有标记的,忘了,原装轴承也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