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mach3是不是不认得MASTERCAM和SOLIDECAM生成的NC程式?

楼主(2011-12-21):
请教高人:mach3是不是不认得MASTERCAM和SOLIDECAM生成的NC程式?

在mach3界面上红圈内所示的英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机器没有A轴吧。

网友:
这个也有关系啊

网友:
后处理没有做好吧

网友:
MASTERCAM出的程序MACH3可以用的,但是要改开头和结尾,尤其是结尾G91和G28那两行,否则加工完毕好机器会自动回各轴的零点,容易发生碰撞事故。

网友:
你机器没A轴你代码叫它走A轴所以它报错了呀

网友:
1632行有问题?
可惜看不到那行是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地板”正解。是我的程式有碰撞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祝你玩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