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个好盈60A电调,直接并联给接收供电,段与不断,对电调有什么影响或者区别么?

楼主(2011-12-21):
请教个问题:我飞双涵道机机时,用2个好盈60A电调(自带BEC)并联到接收,但我没有把其中一个的BEC断开,直接并联给接收供电。有人说必须断开其中一个的BEC电源。段与不断,对电调有什么影响或者区别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接收机烧了

网友:
断开更好,不断不敢说完全没问题,但至少应该问题不大
好比接收机并联了2路电源,电压不超基本不影响
可能电调的BEC有点影响,相互间好比在彼此的输出端再接了一个供电源

网友:
BEC都有二极管整流,隔离的。。。。并联没问题

楼主:
都说断开一个好。我想知道真实原理啊

网友:
如果两个电调都接同一个电池组就不必要断,直接并联,个人认为还可以减低单个UBEC给舵机供电压力。所谓断开是指两个并联的UBEC只使用其中一个的UBEC给接收供电,另一个UBEC的正极连线断开以阻断电源,以防止两个UBEC的电压不一致时发生问题,但怎么都不会是烧接收机。。。就比如说,将两块电池并联,他们电压不一致时,电压高的就会往电压低的充电直到两个电压一样,如果他们的性能差得太远,那么总是很难保持一样,就会不停的相互充电(多数是其中一个往另一个充),电池组内部的回路产生内损耗!!!所以电池一般都串联而不并联。UBCE的电路怎样我不太清楚,但肯定要比电池复杂了,到底会不会出现像电池并联那样的情况就不太清楚,要是不放心,那就断吧。反正我的是直接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们四轴上是这样做的

原电调的内BEC全部不用的,直接用CHESTEM 5A 三合一 UBEC给设备和其他机载外设供电

网友:
不要并,很容易把一路BEC烧坏的,我的就损坏过,把里面的IC烧坏了,我的BEC用的是ACT4070,输出5V,电路类似这样

网友:
正解是:BEC是线性的可以直接并联使用,要是开关型的BEC不要并联使用!

网友(2012-01-23):
11楼讲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