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点焊咋就焊不上呢?顺便秀下C0垂直刀架。

楼主(2011-12-21):
我的点焊咋就焊不上呢?500W的自耦调压器,16mm10匝的次级,M3的螺丝能烧红,焊铁片都焊不上,是变压器小了?还是焊头不行?

网友:
次级电压要低4伏  电流要大 越大越好  测测你的电焊机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A:
变压器小了,副线圈也细了

网友:
电流不足

网友:
点焊头做得挺漂亮。

网友:
次级绕的圈数太多,3至4圈差不多

楼主:
点焊头铜的部分是成品!铝的是自己做的。

网友:
点焊头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点焊头要紫铜.截面积要大于10平方.尖部分直径小于2毫米.你这个变压器应该可以焊1毫米的铁板没问题.两金属要压紧.

网友:
再加粗你的次级线圈,把电压调到4V左右!你再试试!

楼主:
量了一下,次级电压是3.97伏,初级我把整个线圈都接上了,也就是接到250伏抽头的端子上,我也怀疑焊头那一块的问题,现在装的是黄铜的,也比较细,手上没有合适的紫铜棒呀!有空找个旧的烙铁头试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找个数字表测测两个焊头间的电阻吧,估计那两个铝合金的焊头接触电阻太大。

网友(2012-04-09):
关注一下,今后或许能用到。。。

网友:
变压器最好使用2kw的,次级使用铜带

网友:
在你的黄铜上钻个孔,嵌入一段紫铜,然后磨出合适的截面,紫铜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小了,副线圈也细了

没错,变压器小了,主线圈线也细了,加粗了也没用,铁芯截面也小了,能量耦合也不够,几方面都配合到最佳状态点焊两块1mm厚的铁板也困难

网友B:
加点压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