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帮帮我啊,铣床丝杆都敲坏了,还是去不下来,求高手

楼主(2011-12-21):
前一天买了个MT2的面铣刀,今天想装上试试,说知道夹头怎么都去不下来,把丝杆都敲坏了,还是纹丝不动,谁有经验,帮帮我了

网友:
换根长螺丝杆再敲,长螺丝杆在五金工具店有卖的,最长的2米。需要多长截多长,那个莫氏锥柄没有特别的构造,就是塞进去的,只能是砸出来。

网友:
抺点油横向敲两下再从上面敲

网友:
搏命上紧的后果

网友:
你把罗杆都拧出来后敲的吧,其实你只要松掉一圈罗纹,就可以敲了!罗纹全部不要拧出来,那样罗纹要乱掉的!

网友:
我的铣夹头也敲下不来

网友:
喷WD40松动一下

网友:
目前看来你还要继续敲,拉杆松1-2圈就好,不要松太多。当然从上孔往下喷WD-40是有帮助的,喷喷也可以啊

网友:
常见病,多发病。很多人都会遇到

网友:
估计天气冷了收缩了夹住了

网友:
我开始的时候也遇到过一次,怎么砸都不行.后来是将拉杆外边那个螺母(不知道正确名称叫什么,就是套在拉杆上边的那个)松两圈,然后把拉杆退到刚好拧不动,这时再大力上紧刚才那个螺母,螺母大,比扳手拧拉杆方便.就听得一声脆响,锥柄铣刀就松开了.长舒一口气.

后来长记性了,一是不要玩命的上紧;二是用完至少要松开,不能过夜...

网友:
一个字:敲,下次上紧之前擦点油

楼主:
呵呵,决定今天开始做哪位兄弟的螺丝拉紧,试一下

网友:
今后要注意了。。。

网友:
莫式锥度有自锁的问题。要注意了‘

网友:
关键是上锥柄刀时锥面上要涂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决定今天开始做哪位兄弟的螺丝拉紧,试一下

有可能这个装置只是把钻夹头取下来了,而莫氏锥柄仍然在主轴上拿不下来,
    我看还是换长杆螺丝,拧到底,然后敲打。
    这个莫氏锥柄的构造就是在尾部攻上螺纹,拉杆拉住莫氏锥柄不让它因震动掉下来,按正常情况,松开拉杆螺丝两三扣,螺丝杆就可以砸下去,莫氏锥柄就脱离了,如果松开太多,就把螺纹砸坏了,砸不下去了,这时候换一根螺丝杆或者较硬的钢棒,直接从花键的孔中伸进去顶在莫氏锥柄的尾部,向下砸,就砸下来了。然后再设法修复莫氏锥柄的螺纹就是了。

网友:
一般工厂制作的莫氏锥柄尾部螺纹只有10毫米多,向下砸的时候容易损坏螺纹,我们自己可以把孔钻的深一些,攻上更多的螺纹,达到20毫米,这样就好用多了。

网友:
我自从铣床买来
夹头装上还没拆下来过

看来以后要想拆下来麻烦了

网友A:
奇怪的事,非常的好拆,绝对不用蛮力。
我见过N多的贴了。
拆这有个终极方法,都不知道吗?

楼主:
有什么终极办法,介绍给大家把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事实证明这个非常有效

网友A:
刚看见你回,拆了吧?
我是用两个法兰,用螺丝顶的,相当于拉马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