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杯具了,螺距在原始不是一条直线

楼主(2011-12-21):
T8FG  杯具了,螺距在原始不是一条直线。不过,只是出现在,NORMRL模式下  IDLEUP1
IDLEUP2,都是正的,

非要调成这样样子,才是一条直线,

非要调成这样样子,才是一条直线,

网友:
链接菜单里的螺距中点调节动过了吧

网友:
轉轉面板上的旋鈕~再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應該是螺距補償開啟著,旋鈕給轉到了才這樣

网友:
返修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螺距補償開啟在哪里能设置,已前是,1。1版的,前些天升了3.0,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
双击mol,pit cule,S1看看是否指定了螺距中立点调节,我的默认是LD,然后再act选项可以选择inh关闭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搞定,刚刚升了3.0多了很多功能,还没适应过来,已关闭了.还已为是升级没升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