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450低KV值电机,谢谢!!!

楼主(2011-12-21):
我的飞越450
电机
3900KV很爆力太耗电了,悬停4分左右,想换省电一点的3500KV电机,450最低可以飞多少KV的电机,请各位前辈推荐,谢谢!!!

网友A:
我最低飞过2600kv。你用3000kv应该没问题,会很省电

网友B:
换小马达齿试试先。

网友C:
直接上6S

网友D:
电机齿用11T会比较好。

楼主:
我的电机齿用12T,目前选中XXD有一项3500KV电机,不知道如何,周末下单试试!

网友E:
PULSO 有一款3000KV的电机 12槽8极, 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