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看天地飞7 发现很多地方有插座,没插头

楼主(2011-12-21):
拆开看天地飞7 发现很多地方有插座,没插头,又联想到ESKY的4通和6通电路板其实都一样,4通完全可以自己改成6通,那么请问,天地飞7能否自己改,多改几个通道出来呢,谁有天8天9的放图上来看看嘛

网友:
  需要该软件的

网友:
烧单片机的应该懂吧

网友:
呵呵呵~~~~~~有想法

网友:
本来10通、6通的成本就差不多,为了区别,所以高端的只好用不同的液晶屏和软件,更好的手感、轴承,来区别。

网友:
估计不可能的。。。

网友:
是不是3线?把开关通道改成比例通道,不知行不行。放假回去拆开看看。

网友:
省省吧,天天飞的工程师和销售不傻,天7上有多余插座有两种可以有
一,它和其他的高端产品做用类似的方案(希望哪位大侠能拆了手上的天8天9和天7对比)
二,天7开发前的定位比现在高,由于其他高端产品有重合(或者说冲击到了高端产品),最后才把天7的部分功能移除或削弱。
   记得论坛里有一贴关于天7保存模型的数量太少(我找不到那贴,找到者可以发来看看),其实那就是软件限定的结果,天7保存模型用的一个8脚IC叫24C02(可能是24C04或大点的),这个IC换到24C256的话就硬件而言,但200架都不是问题且硬件成本(软件成本不超过两小时开发时间)增加不到1元,这是人家的软件定位。
    说说如何利用这多出来的插座,这些东西可以完全利用起来,但很困难。要想打开软件的限制除非能拿到天7的原代码(没记错的话天7用的是Atmel公司出的AVR单片机Atmega128),这代码就算有钱你也拿不到,人家的金豆子不会白送人。
剩下的办法很有趣,难度也很大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那就是重新单片机里的程度,写成功了以后什么3点,4点……n点(理论上n<256)曲线自己喜欢就加,什么混控都可以做,存的模型数量不再是3个4个(以现有天7的更件保守估计可以存20)。
所以你要不是干这行的就将就用吧,别去劳神子了!

说实话天7的这个定位还是很不错的,让天8天9更好卖,赞个

网友:
标题

楼上看得透

网友(2012-10-25):
分析的好透彻.

网友:
8楼讲的好专业

网友:
分析的好透彻

网友(2013-08-09):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