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池充电内阻于放电内阻的区别!

楼主(2011-12-21):
如题,我的
充电器
是hy1420,在给
电池
充电时有内阻显示,这个应该是充电内阻吗?那用充电器给电池放电时显示的内阻是不是电池放电时的内阻啊?再请问关于电池充电和放电内阻是一回事吗?我手上的几块花牌,都是6s的,有3300和1200的,充电时内阻显示都是40多mΩ,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A:
电池
在给电池充电时有内阻显示,这个内阻应该是电池内阻+线路回路开关、导线电阻。给电池放电时显示的内阻应该是电池内阻+线路回路开关、导线电阻。

网友B:
Hyperion 是很好的充电器,但是它显示的内阻,千万别当真。

网友C:
我试过PL8和HY的. 内阻显示的结果差不多.. 40多mΩ也太大了把? 20C的电池?

网友D:
如果在放电工况下放电不是持续不断的在一大一小两个放电电流之间转换或者不断的在零电流和设定放电电流之间转换的话,充电器所显示的电池内组就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