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JR接收机 怎么对频?

楼主(2011-12-21):
请教 这玩意怎么对频?鼓捣一下午也没弄好,懂的前辈解答下,谢谢。
控是11X

网友:
哪个是对频插头的针脚?

网友:
你把4个通道舵机都插上 没放映那个就是呀。  这接受距离有多远啊

网友:
图上左数第一数排是对频的接头。插上就行了。我也刚入两个这个4100

楼主:
具体这么操作?楼上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