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的最后改进,关于耐炸性,,,,

楼主(2011-12-21):
我自己是看的suvsuv的帖子入门的,搞的山寨的250,飞到现在,能正飞的悬停,各个方向悬停,老鸟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我总共飞了20分钟凤凰,就感觉模拟器坑爹,全靠250练习的,250是好机啊,各种零件便宜,很多可以自己diy
1,螺丝,直接改m1.6的12.9级内六角,需要用螺丝自己攻下丝,记住别一个劲往里,很快就断,每遇阻力,就转90°,后退360度,如此反复,我的螺丝没断过一个,,,,m1.6,关键是用法,杠杠的
2,尾管,当然是碳纤的,网上有成品的3k纹的,但是不耐炸,,,仅比铝管耐炸1点点,,,suvsuv版本的那种碳卷管已经不生产了,但外径8.5的碳管有很多,一样杠杠的,按长度锯好,  妥妥的
3,横轴,主体思想还是suvsuv的改法,但是suv版本需要泰世件,而且那两个胶圈很容易变形,需要泰世的铜垫圈,,,,,,,重要的一点,要很多钱,,,,
继续用m3的外丝横轴是趋势,仅需找到胶圈代替原厂的2.5X5X2.6的横轴胶圈,这个改造就完美了,,,这个胶圈的内径需要是3,外径同原厂需要5,长度是2.6mm,当然长度可以不用这么精确,起先,我打算找原厂的胶圈,把孔扩大成3mm,实在难度太大,尝试后放弃,而后找到了脚架上的固定胶圈,感觉旋翼头虚位很大,毕竟尺寸问题,仔细思量后,想到了万能的淘宝,打入关键字 3  5   胶,妥妥的,找到了硅胶管,外径5,内径3,到手后切成约2.5mm长,按原厂的设置安装横轴,终于成了,,,,毫无虚位,而且2.2元1米,,,,,,飞完1米,我怀疑电直是否已经进化到一键3d的阶段了,,,,,

250真心是好机,再次广告,我一直飞cx250,,,,有亚拓的250se,还没装,以上在cx250上成功,估计亚托原厂上也能成功

网友:
横轴改3mm螺丝,那桨夹轴承是不是也要换?

楼主:
楼上的,suv讲过的,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
看来玩250的还大有人在!

网友:
 来个SUV的链接贴,我也要飞250

网友:
看楼主的情况因该是风雨吧

网友:
同好者飘过

网友:
 我也是玩山寨250的,同感啊。

网友:
同感者飘过

网友:
年后上市的新款250比老款好飞很多,新的设计变换挺大、只打听到这么多,商业机密。期待啊

网友:
操 杂 交 250飘过!

网友:
250 挺好的。

网友:
亚托250基本上是没落了,改来改去就是不加强横轴和尾波箱,所以也没必要弄250se. 等飞跃的轴传版250出来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了。

网友:
与lz的改动出奇的相似,连1.6的螺丝都一样,不过我使用的是不锈钢的,软点但发亮好看。我用的是丝攻,除了塑料的地方,其他的都改成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