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增稳

楼主(2011-12-21):
增稳云台是云台本身自带平衡感应装置加加舵机呢?还是只有舵机然后依靠飞控系统的增稳装置来工作呢?

网友:
依靠飞控来控制舵机!

楼主:
那请问,DJI那款超稳视频里的云台,如果是飞控的作用的话,那大家干吗那么期待那个云台呢?只要双轴以上云台不就胜任了吗?

网友A:
DJI测试视频里的云台是即将面市的禅师 绝对不是我们简单一个舵机驱动一个轴所能达到的效果,影像稳定是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仅是舵机反应速度的问题 用多快得舵机都避免不了回差的问题这个对于稳定性是致命的 所以DJI将上市的云台应该不是舵机驱动
另外猜测DJI禅师云台上是否还有一套姿态传感器,否则如果共用悟空的IMU来对云台增稳的话,机架和云台的连接只能够相对的用硬链接,这个对于减震很不利,是不是禅师会有自己独立的一套姿态传感,这只是猜测,拭目以待吧!

网友:
嗯~楼上讲的好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JI测试视频里的云台是即将面市的禅师 绝对不是我们简单一个舵机驱动一个轴所能达到的效果,影像稳定是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仅是舵机反应速度的问题 用多快得舵机都避免不了回差的问题这个对于稳定性是致命的  ...

最多也就双步进电机和云台DU立陀螺仪咯

网友:
之前DJI說了新云台支援WKM,但WKM已有增穩功能,又要再加独立陀螺仪...??
生意就是這樣........!!

我想WKM本身是反應很好的,只是將這個參數收慢了,又不給我們調,待新的DJI云台出現後,才暗暗將軟件內的參數慢慢升級調高

引用 网友B:

最多也就双步进电机和云台DU立陀螺仪咯

网友:
机械陀螺仪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有同个高速轮在一直转的那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