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12-21):
电脑雕刻机 由计算机,雕刻机控制器,雕刻机主机三部分组成。工作原理:是通过计算机内配置的专用雕刻软件进行设计和排版,并由计算机把设计与排版的信息自动传送至雕刻机控制器中,再由控制器把这些信息转化成能驱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带有功率的信号(脉冲串),控制雕刻机主机生成X,Y,Z三轴的雕刻走刀路基径。同时,雕刻机上的高速旋转雕刻头,通过按加工材质配置的刀具,对固定于主机工作台上的加工材料进行切削,即可雕刻出在计算机中设计的各种平面或立体的浮雕图形及文字,实现雕刻自动化作业。

网友:
你这个看似很专业的,其实不专业

网友:
有点90年代教科书的味道

网友:
林大夫,你可以详细的解说一下嘛,就当科普了

网友:
我正在想

网友:
还没想好?

网友A:
 林大夫和林大夫常在是不是一个人?

网友B:
1、什么是数控雕刻机?
答:故名思议,是“数”控的,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虚拟到现实的翻译器,那么他遵循的语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坐标点,虚拟模型中的坐标点和硬件雕刻机的坐标点一一对应,实现了翻译功能。

2、既然坐标点要一一对应,那么基准是哪里呢?
答:这个基准我们一般叫做加工原点,比较好理解的就是一个三维坐标的0点。所以我们让数控雕刻机开始工作之前一定要告诉机器0点在哪里。

3、数控雕刻机是如何精确移动到相应坐标点的?
答:丝杠的旋转(暂时不讨论别的方式)能带动工件或者刀头移动,丝杠有固定的导程,他每转一圈的距离是已知的,那么如果能控制他精确的旋转圈数或者位置我们就能实现精确的位移了,一般带动丝杠旋转的我们叫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其作用和拿手的本事就是在电气系统的控制下,转到你想要的位置。

4、控制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精确旋转的指令是哪里来的?
答: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运行是相应的控制器控制的,控制器接收来自上位机的脉冲控制信号,然后把它放大到能推动步进或者伺服运行的程度,这个过程是不允许”失真“的,这个过程有点像我们把一个很弱的音频信号通过功放放大到能推动喇叭。那么这个基础的控制信号是哪里来的呢?以我们目前常用的mach3为例子,这个信号是通过pc并口发出的,什么时候发,发到哪个脚,发多少个脉冲都是mach3软件根据你的G代码计算得来。

5、那么g代码是怎么来的呢?
g代码是遵循一定的语法约定的程序代码。我们可以通过手工编写,当然更复杂的代码只能是通过一种叫cam的软件了辅助我们生成了,比如我们常说的artcam,文泰,ug,powermill等都是这类软件。说到cam我们可能想到cad,cad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意思,那么cam就是计算机辅助加工,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有些cam软件自身有一定的造型和设计功能,我们更可以把cad中设计好的图纸交给cam软件做成我们想要的代码,再交给数控雕刻机去工作。

临时写点不当之处敬请指正,欢迎人身攻击,欢迎吵架,义和团的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林大夫和林大夫常在是不是一个人?

林大夫常在目前是林大夫的孙子,看看以后地位能不能提高了,谁注册的就先拿着玩去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林大夫就是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林大夫就是专业

非也,我这几年到各个医院培训讲课,面对的不是专家教授就是什么留洋博士,我的经验就是面对强大的专业人群,你要做的就是怎么能讲的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什么是数控雕刻机?
答:故名思议,是“数”控的,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虚拟到现实的翻译器,那么他遵循的语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坐标点,虚拟模型中的坐标点和硬件雕刻机的坐标点一一对应,实现了翻译功能。
...

希望林大夫能帮我解释一下(数码)一词!

网友:
林大夫不卖那东西,百度一下去吧

网友:
来自百度
数码(digital)系统,又名数位系统,使用分离(即不连续的)价值(0或1)代表信息,用以输入,处理,传输、存贮等。相对的非数码(模拟信号)系统使用一个个连续的范围代表信息。虽然数码的表示方法是分离的,但其代表的信息可以是分离的(例如数字、字母等。),或者连续(例如声音、图像和连续系统的其它测量等。)

网友:
我认为数码二字是最有含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