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常漂亮的机机f22

楼主(2011-12-21):
好吧,我承认我是标题党,可是没办法,谁叫论坛里新人发问问帖没人理!各位大哥,,我想问下f22腰推机是几通的?做一架大概要多少钱(遥控及一切设备,工具除外)谢谢帮帮忙把

网友:
 欺骗劳苦大众`~

楼主:
没办法了,很喜欢航模

网友:
问题是说了你也不见得懂啊。不管是怎么推,都是四通,或者三通,三通就是不要方向舵了,舵机可以用2个可以用3个,2个的话就是副翼升降混控,电调50左右,30A的。,电机郎宇的,2208 2350KV,83,舵机2个30,遥控带接受,买个天6也就是二三百。机身自己做的话,自己估价吧,不知道你要用多少板子。还有就是,新手做出来也飞不成,你不知道重心在哪,你适应不了真机的灵活,适应不了真机的条件反射,还不如搞个成品飘飘练习。
你连遥控都没有,说明你完全没有练习过模拟器,直接就要自己做真机,这不是笑话吗。
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回答你,知道了吧。不要再问了。就和刚上初中的小娃娃,学习还很差,但是一本正经的问高考报志愿,应该报北大还是应该报清华?一个意思。先练习模拟去吧,淘宝搜模拟器,带模拟遥控的也就是100左右。
练习吧。

网友:
四通足以........ 钱自己去淘宝看看  然后统计  计算成本就出来了

网友:
多潜水吧,不要急

楼主:
标题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懂了,之所以发这么小白的问题就是想首先知道了飞机的基本我才好下手的嘛,现在我懂了~#^_^#

网友:
4通500钱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f22真的500左右可以办到?那麻烦你给个配置好不,遥控我想要6通便宜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