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911控使用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1-12-21):
前两天TB买了架伟力V911,开始我的航模之路,不过玩了几个起落,发现一个问题,开了飞机和控,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对上频。然后问店家,他说我用的南孚碱性电池不行,会烧坏控,镍氢电也不可以,觉得奇怪,现在不敢用了,是真的吗?

网友:
本来就要等一段时间吧。。。?和电池有啥关系? 用南孚又有啥关系?

楼主:
我都想问,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开控后要等一段时间对频正常的,我的也这样
和电池没关系,用镍氢没事的,电压对就行

网友:
哪个商家跟你说的?这都是哪里跟哪里呀

网友:
用飞利普镍氢电和南孚都暂时没发现问题的飘过~~

网友:
镍氢电池没有问题。飞机开机自检要好多秒呢。

网友:
我用555的電池對頻約4秒鐘就ok了,我也試過用2s也正常(3s就搖控器就掛了)

网友:
那家买得,那有这样解释的、

网友:
南孚很好用

网友:
没有问题:loveliness:

网友A:
说到控,控上的那排红灯,耗电严重而且很幼稚,你最好把控拆开,剪断供电线

网友:
标题

说到控,控上的那排红灯,耗电严重而且很幼稚,你最好把控拆开,剪断供电线

网友:
改2s锂电的路过

楼主:
换成镍氢可以么?如果可以麻烦推荐下

网友:
电压范围6-10.8v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别纠结了,直接上电池就ok了

网友:
商家乱说,我改了2S的,没事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控,控上的那排红灯,耗电严重而且很幼稚,你最好把控拆开,剪断供电线

好主意,土的掉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