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涵道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11-12-21):
68兰黛金属,6SKV2399的涵道,能不能装到70涵道的空机上呢?
2MM的间隙用什么东西填充呢?
若是可以用的话,一般的70涵道空机加载6S电池是不是翼载荷会偏大,导致降落速度过快?

网友:
70涵道用6S?
太恐怖的想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8兰黛金属,6SKV2399的涵道,能不能装到70涵道的空机上呢?
2MM的间隙用什么东西填充呢?
若是可以用的话,一般的70涵道空机加载6S电池是不是翼载荷会偏大,导致降落速度过快?

涵道要达到同样的输出功率,6S电池电流一定比3S和4S小很多,所以可以用容量更低的电池,电池组的重量不见得比大容量的3S或4S电池组更大。

网友:
可以

我就是用蓝岱2600KV配6S。。推重比1:1.2

网友:
我也有这款涵道,如果安装在蓝岱自己产的飞机上,应该没有问题。其他厂的,贴一圈双面泡沫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放心用吧

网友:
一般不会有很大缝隙 上70的还要磨下才放得进去。 蓝翔的几款70是没问题的 不过要注意重心 话说2399很容烧额!!

网友:
绝对可以。
金属涵道的外围差不多70mm

网友:
68是没问题,,我用在FW F16 FMS F16上都很适合,,就是6S电池问题了。。一般4S 2600  你用6S用2200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