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推荐电池

楼主(2011-12-21):
我飞1.6米塞斯纳,2200mah11.1v20c
电池
不够用,准备换个30c的,我看格氏电池不错,想买个,有5300mah、4000mah、2200mah的,都是11.1v30c不知道那个好,求高手推荐

网友A:
哎,这个看你的喜好了哈。。。。我用过力牌,花牌,老秦,都可以~~

网友:
 别的我不说,只想给你推荐tu或者nano,这是极品,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网友B:
要便宜。。豹牌 还行吧 对得起那个价钱,当然比花牌撒的可能要差点,贵在便宜,450 3D还不错

网友C:
1.6米大赛起飞重量应该在1.5kg以上,建议用更大的电机和4s电池

网友D:
刚定了老秦的电池,等回来使用下

网友E:
看看身边的朋友都用什么电这样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