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机器可以帮忙用硬一点的铁加工点东西

楼主(2011-12-21):
雕刻机上厂商送的夹具要么长,要么短,不好整。
自己量了一下铝合金槽,画了以下的图纸,谁有空或是下脚料帮忙整几个,报个价,如果嫌量小,我可以订50个。

网友:
 同意楼上~淘宝见过类似的~

网友:
标题

M8T型罗母?

网友:
 买现成再角磨机磨磨不就得了..

网友:
铝型材上用的M8T型螺母,淘宝上5毛一个!

网友:
看来加工东西前确实要多征求大家的意见,买的比加工的便宜太多了。

楼主:
真的在淘宝没有找到

网友A:
看来淘宝搜索也有技巧 。我想买13mm台钻上的塔形皮带轮,也是买不到  (搜索到的都是大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在淘宝没有找到

定做5-20倍的价格思想上要有准备。

网友:
定制一个要5块

网友:
淘宝上是有,我都看到了

网友:
卖铝型材的或许都有这种T形螺母。但一般T形螺母的螺丝孔会比槽宽小一号,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试试方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淘宝搜索也有技巧 。我想买13mm台钻上的塔形皮带轮,也是买不到  (搜索到的都是大个的)。

13mm垃圾台钻上的塔轮,  我倒有一对闲置的, 准备随主轴箱一起出. 不过其中一只是塑料的.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过类似的,10个,好像是9毛钱一个,如果楼主需要就知会一声,小弟可以短信告知地址。

网友:
搜铝型材,进店铺再找连接件,有这种样子的,自己看有合适的规格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