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亚拓定速的设置

楼主(2011-12-21):
请教高手亚拓定速需要设置到哪些?油门曲线在普通模式和3D模式下分别怎么设置。多谢指教。

网友A:
首先设置好油门曲线和形成。然后开机节电!然后按住定速的黑色键!闪烁后,退油门形成,然后按下确定油门形成!然后又在控上设速定速,ID 1 ID2 等等!但是如果飞亚托的机器,要按照亚托的齿轮比换算!